联想b450

楼主(2015-03-13):
联想B450不触发,没有3v5v,刷了BIOS也不行,不知道怎么搞了,我是新手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
估计是硬件故障了,一般来说BIOS很少坏的

网友:
先查下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  供电  开启  自举   反馈

网友:
那先修35v,换芯片看看

网友:
刷一下BIOS

网友:
保护隔离,3v5v你都没查就刷bios。。。

网友:
从充电电路开始查吧

网友:
    隔离过没啊    再看3  5v短路不

网友:
待机是好的嘛?好的就查EC和南桥

网友:
看过了保护隔离没,查查待机的工作条件正常不。

网友:
先找个视频看下  待机电路在修吧, 别人这样讲你还是模糊,

网友:
查待机条件

网友:
没电压你刷BIOS??

网友:
公共点有电压吗 有的话查查待机芯片的工作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