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V415像R428通病一例

楼主(2015-03-13):
相信大家应该也知道三星R428的通病是硬盘下面.南乔背后的小电容漏电导致开不了机
这台RV415    待机0.020(偏高了一点)   按开机.要等10秒左右才启动.电流0.550左右.可正常关机

修的是图中那小电容.这是修好的图
这里是51125第17脚经过旁边301电阻到这里的电容的.
修好后.待机是0.009    电源到0.812左右亮机

网友A:
在来几张高清图就好了

网友:
就是不会拍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来几张高清图就好了

矮油,知足吧亲

网友:
没遇上过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可以秒杀拉  哈哈

网友:
楼主心真好  谢谢了

网友:
   三星怎么老出这种问题

网友:
好事我也有碰到过428 ,这个没碰到过

网友:
板型都差不多呀

网友:
这电容是干什么的 ?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确实和R428有相似。

网友:
通病,不用拆机的,直接拆硬盘撕掉绝缘纸,把电容戳掉就好

网友:
通病,  2个型号基本差不多了

网友:
谢谢分享! 下次遇到就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图片 是有点不给力

网友:
你的是漏电问题吧

网友(2015-11-10):
呵呵,都没修到过。

网友B:
有图好呀 一次搞定

网友:
怎么找到这个电容的

网友:
希望多分享写通病出来

网友:
连待机电流都记的这么清楚,佩服

网友:
不要电容都可以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图好呀 一次搞定

哪有那么完美是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有那么完美是事情

我没修好

网友:
修不好就换。狠一点,对自己好一点

网友:
这应该也算通病了吧

网友:
楼主的这个图片好像是在正面的 触摸板左键上方一点的位置 跟428位置是不一样的

网友:
不错 ,,确实是通病

我的一样  电阻也坏了  ,换了一个471的上去OK了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向你学习

网友:
通病就是捡钱

网友:
待机颇高。待机芯片51125边上的电容出了故障,不错的经验

网友:
多谢
正好在修这个

网友:
三星经常有这种问题!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还没碰到过、不过下次就知道了

网友:
貌似拍的不好。。。

网友:
之前看有人发过这个问题  但是这个机型我还真没遇到过 。。。只遇到过2次南桥坏和3次0809024的显卡坏。。

网友D:
通病的贴子最好弄权限,好多直接客户搜索一下就看到了,只是让同行们减收的节奏呀

网友:
是黑了还是怎么的?

网友:
不知道三星的为什么RTC供电电容容易坏

网友:
通病吗。。。我还没遇见过。。

网友(2015-12-11):
我这里有台RV415,元件掉了几个,现在到处找图纸,都找不到

网友:
很给力已经加分鼓励

网友:
看得不是很清楚   哥哥

网友:
手上有一台,看看运气了,明天先搞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的贴子最好弄权限,好多直接客户搜索一下就看到了,只是让同行们减收的节奏呀

我也觉得要弄点权限.前些天.来台acer4743不触发的
  客户说你换了NEC电容就行了.你上网搜下.  还当着他的面拆开.问他哪个是NEC电容.还好这机子没NEC

网友:
这个是通病的,一般都知道

网友:
你这个也是通病的  就是这个玩意

网友:
很仔细,学习了

网友:
手上一个大短,修好大短,电流到0.55左右,插不插内存一样,搞了,不行,这破三星料件号都没蛋疼,也能开关机

网友:
修到过很多次 有通病就是好修

网友(2016-01-14):
学习学习下次遇到少走弯路

网友(2016-09-06):
问题一样· · 拆掉电容换掉都不可以,只是开机关机一按就可以了· 不像以前按几秒才可以开机

网友:
厉害 机器都能修到精确到那个脚那个电容 感谢分享

网友:
我也修好了一台,谢谢楼主!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机器 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2017-05-25):
这个小电容确实是通病,

网友:
这个要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