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 无待机,通病51125开启信号经分压的电阻发霉,最后刷BIOS可触发亮机!

楼主(2015-03-13):
                               型号:联想B460
                               故障:无待机电流,开不了机(通病51125芯片 开启信号脚,经过2个电阻分压而来 ,其中有一个电阻会发霉)

看到这款型号 和这个故障,大概是哪个电阻引起的;拆机 拆开C壳就可以看到哪个51125芯片下面有个电阻发霉了
1.把发霉的地方洗干净,发现下面的先已经烂断了 电阻一遍的焊盘也烂掉了
2.换掉电阻 接好断掉的线(用烙铁接好了好久才接上去的)
3.通电 测量3V 5V都出来了,线性3V 5V供给EC和南桥待机的也出来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按下开机键没反应    无奈了   !
4.师傅说论坛里以前也有说过这种情况  最后刷了一下BIOS  亮机了。  好吧  我也去刷了一下这个BIOS   果然,亮机了。

此机修复

网友A:
这款机器的通病太多了,铁皮管也是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款机器的通病太多了,铁皮管也是通病了

是啊,我把3V 5V弄出来了,触发不了  刷了BIOS就好了

网友:
这款机器的通病太多了

网友B:
我买的是B480 现在还没有坏过 我人品还可以吧

网友:
现在的机子BIOS坏的好多

网友C:
B460    问题 多的去了,  谈起来都是眼泪

网友:
这款机器通病多。。

网友:
现在的破机器 修起来太烦了

网友:
天意wx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D:
通病、发霉?板子里面不是经常散热都散不出去,怎么会发霉呢?

网友E:
现在机器BIOS问题的 有些搞得你莫明其妙

网友F:
B460,只能用呵呵来说了,联想最坑爹的机器

网友G:
拍个图看在什么位置,下次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B460    问题 多的去了,  谈起来都是眼泪

哈哈,是啊  说多了都是眼泪啊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买的是B480 现在还没有坏过 我人品还可以吧

呵呵  还好你没买B460

网友:
引用 网友G:
拍个图看在什么位置,下次直接秒杀。。

我也截图纸里面的位置给你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B460,只能用呵呵来说了,联想最坑爹的机器

哈哈也是, 而且修华硕机子没有点位图  只有看着板子哭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机器BIOS问题的 有些搞得你莫明其妙

BIOS出问题的蛮多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D:
通病、发霉?板子里面不是经常散热都散不出去,怎么会发霉呢?

就是这个脚  这两个分压电阻 一端接供电那个电阻最容易坏了  近期就碰到3 4台那个位置发霉的,换一个200K的电阻就好了。

网友I:
此机通病就是35v开启电阻发霉,BIOS爱丢失

网友: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脚  这两个分压电阻 一端接供电那个电阻最容易坏了  近期就碰到3 4台那个位置发霉的,换一个 ...

谢谢你的认真负责

网友J:
最喜欢这种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最喜欢这种通病了。。。。。

哈哈  同感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此机通病就是35v开启电阻发霉,BIOS爱丢失

谢谢你的经验分享,我是不知道为什么要刷BIOS亮机,你这么一说还有可能是这个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H:
呵呵  还好你没买B460

这款 铁片和CPU经常坏

网友:
看到460就笑了,版贵,爱坏

网友K:
把你的EC bios发一下嘛

网友:
我的没的3V5V 待机0.05

网友:
这个机器是没得BIOSBUCHU 3V5V的样

网友:
引用 网友K:
把你的EC bios发一下嘛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了,你现在的是什么情况

我的是没得3V5V  芯片条件都对在坛子上下了几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了,你现在的是什么情况

这个BIOS要正常才开启3V5V是不是?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的是没得3V5V  芯片条件都对在坛子上下了几个都是一样的

你现在是待机0.05A是吧,待机应该是0.01A,这个不正常,先把这个问题解决,可以看看3V 5V线性那块对地在阻值正常不。

网友K:
引用 网友H:
就是这个了,你现在的是什么情况

谢谢你的刷了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个BIOS要正常才开启3V5V是不是?

应该不是吧,没听说过,你看看图纸,3V 5V芯片的开启信号从哪里发出来不就知道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K:
谢谢你的刷了就好

是吗。现在可以开机了啊。秒杀啊

网友:
这款机器问题好多阿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吗。现在可以开机了啊。秒杀啊

要通过EC发一个S5的信号来才可以开启35v

网友:
我的刷了就有3V5V没耍的时候没得

网友:
这个机器是51123吧 修了那么多变51125啦 而且51125在这个机器上面还带不了

网友:
下次遇到可以先注意下了

网友:
好经验,先收藏!

网友:
这个机器风扇狂转就没解决

网友:
呵呵 楼主顶你 遇上了一模一样的机子一模一样的问题  就是连焊盘都烂掉了  直接秒杀 谢谢楼主了

网友:
又知道B460的通病

网友:
通病太多》》》》》》》》》》》

网友:
这机器 bios容易坏,

网友:
这个机子太容易发霉了

网友L:
意思是换过51123  在刷BIOS呗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意思是换过51123  在刷BIOS呗

没有换51125,换那个电阻就好了,把烂的线连上,在刷BIOS

网友:
这机子还容易卡logo

网友:
B460维修问题较多的机型之一

网友M:
刷EC还是SB的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M:
刷EC还是SB的bios?

不触发当然是刷EC BIOS咯

网友:
管理芯片应该是51123吧,换发电阻最好再贴层胶纸, 不然受湿还会发霉

网友:
这都是通病啊      把那海绵撕掉

网友:
确实是个通病来的

网友:
这个机子这两个算是通病了,已经修到很多这样的

网友:
这机铁皮管短路修得最多

网友:
除了这个电阻坏,还有其它的吗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故障了

网友:
刚刚接到一台

网友:
咋样  有没有直接秒

网友N:
这机 的通病 大家应该赚了不少

网友O:
不是吧  这款机器我怎么一台BIOS问题都没见过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机 的通病 大家应该赚了不少

同行拿过来的  赚个鬼  ,都是同行在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不是吧  这款机器我怎么一台BIOS问题都没见过

有吧 ,论坛里面有说过的

网友(2015-04-25):
简单啊,楼主两下就修好了

网友:
20V过去 249K和100K分压,13脚输入5.7V开启,这个100K电阻也是辛苦了

网友:
这是一个通病

网友:
今天刚修一台刷ECbios好的!这个bios和V460的通用!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