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如何确定主板有无复位的问题?

楼主(2015-03-13):
春节前前后后一个多月都在忙别的事,没有接触过主板,今天有空,又再续前缘了,久不接触,多少也有点生蔬了,朋友有一主板,上诊断卡,发现复位闪烁,因为之前一直没深究复位这问题,也不清楚是全板无复位还是单一电路无复位?既然今天摊上了,就想向各位师兄弟请教个明白:

1、如果是全板无复位,我们一般依据什么判断?如果PCI假负载的复位点有3.3V电压,是否代表复位正常?

2、如果是单一某电路无复位,如IO或CPU,我们又如何判断?

3、在论坛上发现有复位芯片一说,不是由什么控制就由什么复位吗?这复位芯片又是什么

在这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高手们能给个回复吗?

网友A:
PCI的A15脚复位3.3V,这就是全板复位。复位芯片是部分品牌机才有,多数机子是没有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CI的A15脚复位3.3V,这就是全板复位。复位芯片是部分品牌机才有,多数机子是没有的。

谢谢!那PCI的A15脚复位3.3V正常,就是代表全板复位正常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那PCI的A15脚复位3.3V正常,就是代表全板复位正常吗?

不错,是这样的

网友:
复位会闪,就是不正常

网友:
不一定吧?那pci-ea11没复位呢,我也是小白,来学习下

网友:
一般来说PCI15脚的电压,就可以认为是复位正常

网友:
按时序查起走,看条件咯

网友:
是不是看检测卡的复位灯

网友:
PCI15脚的电压,就可以认为是复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