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785GTM-E45通电后风扇转两三秒就停了,电源也停了

楼主(2015-03-13):
MSI 785GTM-E45通电后风扇转两三秒就停了,拔掉CPU 4P电源,风扇持续工作,插上4P电源拔掉内存报警,风扇有时能工作有时转两三秒就停了。风扇停转后再开机有时能启动有时不能启动,拔掉电源线再接上能再启动。电解已经检查没有鼓包的。请高手给分析一下是哪坏了,并说说怎样检查。

网友:
自己顶一下

网友:
拆掉CPU试试,如果还一样八成CPU供电问题

网友:
最好先有师傅

网友:
拔掉CPU 4P电源正常就说明是CPU供电出了问题,查它。

网友:
现摘掉CPU看下

网友:
CPU和内存都换到别的机子上一切正常,有时用电压档测三极管电机时,机子却能启稳了,显示器也有显示了,可是关了就又不行了,我去维修站,师傅把测试卡插上后却能启机了,一切正常,说没问题,可拿回去就又不行了,换了个新电源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