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今天接到了一个清华同方的电脑主板,跑92掉电!

楼主(2015-03-13):
电脑型号为真爱C4990      主板板号为  H61H2-CM  一按开机键  诊断卡  跑码到92就掉电!  求大神帮一下谢谢了
下面为本板的图纸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先拆CPU,短接电源绿线强制开机测各电压,,电压都正常换CPU试试,装独显试试

网友B:
拔掉4pin掉电不?

网友:
换一个桥芯片

网友:
建议刷个BIOS看看.  H55之后的代码好像不同了

网友:
是最好先刷一下Bios

网友:
感觉是CPU供电部分问题

网友:
      看这情况,大的电压都出来了,应该是某个小的供电和信号有问题,建议楼住刷bios后,在按照图纸耐心修吧!

网友:
跑到92,按理来说基本可能可以进去了呀,那就看看桥有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拔掉4pin掉电不?

掉  之前我试过了

网友:
跑码掉电,BIOS和桥的问题多点。还有就是某个电压慢慢降低所至。

网友:
值得学习,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BIOS的可能很大了

网友:
是我的话就干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掉  之前我试过了

那查3、5V供电电路,可能缺电或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也遇到这个问题.

那你如何解决的说说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