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T硬盘摔了一下就识别不了了,进不去了,

楼主(2015-03-13):
怎么维修,一般是哪里问题?

网友A:
我也有一ST500G的也是摔了一下就无法读出来了

网友B:
报废算了, 修好了也不稳定

网友C:
硬盘摔坏了,基本无法修复了。除非开盘有点希望。

网友:
引用 网友C:
硬盘摔坏了,基本无法修复了。除非开盘有点希望。

盘一开,现在是无法格式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ST500G的也是摔了一下就无法读出来了

怎么这么不抗摔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报废算了, 修好了也不稳定

还是想修好练练手

网友:
硬盘摔坏了的,基本无法修复了。除非开盘还有一点点希望。。。。。。。。。。

网友D:
维修的话,基本上只能放弃了,恢复数据的话,就开盘换头试试。

网友:
希望在田野上啊!买一个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维修的话,基本上只能放弃了,恢复数据的话,就开盘换头试试。

盘一开,现在已经转了,但提示需要格式化,就是格式不了

网友:
可能不行了,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盘一开,现在已经转了,但提示需要格式化,就是格式不了

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F:
有数据开盘修,一般就放弃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数据开盘修,一般就放弃咯

数据不要紧,关键是能用

网友E:
有坏道还能修复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有坏道还能修复吗?

可以的,需要工具。。。。。。。。。。。。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的,需要工具。。。。。。。。。。。。

能具体一点吗?谢谢

网友:
硬盘经不起一摔……

网友:
低级格式话试试。

网友:
硬盘摔不得.摔的都是磁头问题

网友:
多谢大神指点!!!!!

网友:
磁头坏了,基本不行了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数据,那这盘就放弃吧

网友:
摔得这么严重 高度应该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