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B460E青灰后,刚开机会花屏

楼主(2015-03-13):
一船员的笔记本联想B460E,温度过高,拆机青灰。
拆机发现主板裸露出来的螺丝孔位置,有腐蚀情况。就是没有涂绝缘漆的地线,有部分出现粉末状。
青灰后,刚开机会花屏,体现在顶部,有白色波纹横条,然后整个屏幕变绿,几秒后,图像正常,进系统,也正常
多开关几次,花屏时间会缩短。
长的时候,看不到开机LOGO,短的时候,一闪而过。
外接显示器,不进系统,不亮。

因不知是否原来就有这个故障,还是青灰后出现此故障,客户说原来没发现这个花屏。。

不知道从何入手了。。。

网友:
把显卡拆虚焊了?

网友:
楼主 不小心,除尘前  不点机子,不看设备是不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供电有问题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修机器前一定要开机看下。

网友:
悲剧了,我也经历过一回清灰后开机不亮,结果换板。所以现在也不敢妄下断言了

网友:
屏线没插好。从弄下

网友:
屏线吧  换个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线没插好 吧   不可能会把显卡拆虚焊的

网友:
或者腐蚀的地方没有处理好 在看看吧

网友:
屏线看看有没有插好,也可能是你拆导热管的时候把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