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米手机维修]
红米1s移动TD4G版充电异常

楼主(2015-03-13):
红米1s移动TD4G版充电异常,如图红色圈圈里有个六角模块拆除,靠电池触点的两个点短接就可以了。

网友A:
这六脚的芯片有什么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六脚的芯片有什么用的?

那是充电IC

网友:
最近接到好多红米不开机 电流在200毫安 放掉就掉了  搞不懂哪里出问题 有何通病么 求大神
楼主能否给咱理个思路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