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500有充电显示,电越充越少,

楼主(2015-03-13):
三星I9500有充电显示,电越充越少,很多方法是换尾插、短接等,这个却不一样,如图是此电容的问题,拆掉就OK了,不清楚可以查下原理图:做个引导: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26846-1-1.html

网友A:
不知道拆掉的是什么东西

网友:
是电容短路了吗

网友:
真的是什么问题都有可能   学习了

网友:
学到了 是通病吗

网友:
正在修一个三星I9500的,不知道我的是不是也这个问题

网友:
这是个电容吧

网友:
还没遇过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拆掉的是什么东西

应该问不知道他在那边起什么作用。。楼主都说此电容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