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戴尔 DELL 2209WAF的高压板上的贴片电容替换?

楼主(2015-03-13):
戴尔 DELL 2209WAF的高压板上的贴片电容,C8烧了,没有电路图,请问怎么替换?高压板的型号:491882200100H     ILI-008 Rev.A,如下图:

网友:
淘宝买新的吧

网友:
就只烧了这个电容啊!!

网友A:
在高压板料板上找个

网友:
随便找个看下供电差不多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高压板料板上找个

呵呵,手头上没有高压料板呀。

网友:
这个真没见过

网友:
直接去掉不行吗

网友:
电源板 没有么  在电源板 上找啊  应该有的

网友:
或者 直接取了不要啊  电容 少1 2个问题不大

网友:
找一个类似的图纸,看一看,参考一下这个电容的作用,和电容值,找一个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
找个颜色一样,大小差不多的换上。

网友:
板料上随便找一个个头差不多的就行

网友:
少一个问题不大吧。

网友:
贴片电容  10u/35V

淘宝 "10UF 106K 35v"

网友:
  你 就找个 大小差不多的  试试 哦   或者就直接  换版咯

网友:
拆下好的量一下多少容值 在根据实际板子电压双倍电压换个耐105度电解电容上去

网友:
量一下C7呀

网友:
直接拿掉 电容少一个应该问题不大的

网友:
此电容可以去掉吧···有一个C7足够了

网友:
这个电容去掉不用也没事

网友:
这个只能找一样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