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楼主(2015-03-13):
E420  用半小时准时掉电  再开机正常 用半小时再掉     散热问题可以排除 BIOS刷过《官网的》!!

网友:
有可能显卡老化了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再刷

网友:
在刷下   BIOS  ,在讯维下

网友:
这个问题就多了 什么都有可能

网友(2015-07-17):
下载官方的BIOS刷的不一定好,,他那只是升级BIOS,,就像升级系统一样

网友:
如果非常准时掉电,肯定是bios

网友:
这个待机芯片不正常,也有可能出现这个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