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惠普显示器接分屏器好直接接主机黑屏

楼主(2015-03-13):
显示器拿来维修说是黑屏
拿来首先接上分屏器再接上电源一切正常  可是当显示器直接 接到电脑上一会就屏黑了

     声明  显示器通过分屏器接到电脑上测试一天都没有问题   只要一直接接到电脑上不出半个小时就黑(显示器指示灯还是正常的)

可以确定灯管与电源板没有问题   问题出在驱动板上   就是不知道是哪个位置的问题   (加焊过主芯片 效果依旧)

看看哪位修过同样的问题

显示器型号

显示器外观

网友:
发帖比较急 没有看板块    请版主 转一下

网友A:
楼主技术真不错,我想请教楼主把24V改成5V怎么改呢

网友B:
换一块通用的不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块通用的不就行了。

他是品牌机HP的   能修好 肯定最好  只有实在修不好才能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真不错,我想请教楼主把24V改成5V怎么改呢

看你的5V是干什么用的  最好是某宝发降压模块  2.5元一个

网友:
某宝发一块一样的来换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