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泰G41 电压 时钟 正常 没有复位

楼主(2015-03-13):
请问 rt8841 powergood 需要什么信号才能发出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后就会输出   看有没给什么小三极管拉低了

网友:
VRMPWRGD没出来是电源管理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查芯片工作条件和周边电路。另外还要查一下ATX电源的PWROK.

网友:
首先要查的就是电源POWEROKR的电压是不是正常

网友:
来努力学习吧,加油哦

网友:
确定各个电压都正常,有两个可能,BIOS和南桥,如果你那片G41用的是82801GB南桥的话,南桥的可能大一些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修好了分享哈

网友:
cpu电压正常就会发出,如果正常没有发出,检查下上拉电阻,上拉电阻正常,CPU电压也正常可能芯片内部pwrgd信号有问题可以断线,不受控于芯片,直接受控于上拉(没有芯片的情况下就这样弄吧)

网友:
我有换南桥好的,这种桥爱坏

网友:
cpu供电正常就会发出

网友:
可以刷bios试下

网友:
cpu  en出来,cpu供电上来出pg了

网友:
cpu供电正常之后

网友:
   你查下电源管理芯片 EN开启信号有没有  如果电源管理条件满足   就发出来了

网友:
最终解决问题 吧pgd后级断开后 复位正常

网友(2015-04-23):
兄弟你这样搞定了是什么情况啊。。。。。。断线了主OK了????

网友:
楼主厉害,我修板半个钟搞不定直接换板

网友:
LZ能详细给个维修过程么,有些迷茫

网友:
怎么没有搞懂啊

网友:
索泰这个牌子到是一点也不熟悉

网友:
索泰好现象没听说过

网友:
我一块也这种问题 还在维修者

网友:
我的修好了 是内存 没3.3V 供电 直接拉了一条线过去OK

网友:
CPU供电正常后出1.2V左右的PG,然后PG经过两个三极管转换成3.3V的VRMPWRGD进南桥和开启时钟!时钟有了就看是否进南桥那路断线,然后是PWROK信号,丛IO跑线吧。没断线都正常进桥就干桥,前提是时钟是正常的。

网友(2017-06-06):
换IO试下,网卡没有短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