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43S 板号 K43SD REV 5.0 按开机键灯闪一下就灭~~~

楼主(2015-03-13):
华硕 A43S 板号 K43SD REV 5.0 按开机键灯闪一下就灭~~~,有时多开几次能开起来,屏幕也能亮,但是不一会就掉电了,再开机又是开机灯一闪就灭,测得各路供电都有,BIOS刷了还是一样,有没有大神修过类似故障给点思路??
华硕

网友:
遇到一台故障一样的 直接扔了

网友:
把主板烤一下 CPU供电旁边的电容换了试下看

网友:
华硕机直接扔掉,不然无法玩完.

网友:
重点查EC的待机条件?

网友:
换个CPU供电啊

网友:
LZ用自来水冲洗下,在烤干有可能就好了。

网友:
我昨天就换了一块 集成的全新350

网友:
1.05加个330的电容试下

网友:
缺电压 呵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问题多啊

网友:
一摸 二测 三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