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反复自动重启,无法关机

楼主(2015-03-13):
DELL M4010 AMD双桥独显的机子,开机不显示,做北桥后无果,而且不能关机,开机键按下去马上又重启,换桥后也是一样故障,小心查了一遍,没有发现掉件,刷BIOS故障依旧,有谁碰到到类似情况的啊,分享一下

补充内容 (2015-5-12 18:19):
这奇葩的问题,几天终于找到了原因所在,原来是CPU座子里面进了助焊膏,导致CPU跑马出问题,洗洗CPU座子就好了

补充内容 (2015-5-12 18:23):
戴尔7声报警的另类情况

网友:
还是桥的问题

网友:
修到到一台联想的  故障 关不了机  最后是南桥

网友:
北桥有报警声么?

网友:
这么说还是桥问题

网友:
换个南桥试试吧

网友A:
报警声只是一个参考,我今天有个机器,M4010报警7声,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北桥,换全新,显卡换全新,换内存,换U,能换的我都换了,照样报警7声,不要说我的桥没做好,希望你们回复有用的,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有做好

网友:
电流跑到多少了,虽然桥是通病,但也不能随便干桥啊

网友:
确实南桥问题,换掉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报警声只是一个参考,我今天有个机器,M4010报警7声,一般都是桥的问题,北桥,换全新,显卡换全新,换内存 ...

刷个或者换个BIOS啊

网友:
换个桥试试

网友:
是不是你考过的桥短了?

网友:
M4010这机器,哪哪都能坏,南桥北桥显卡CPU座,修好这个坏那个哦

网友:
我换了桥,还是一样外接有显,不上屏。

网友:
电流多少啊   AMD的CPU也容易坏呀

网友:
这款机修了挺多的,这个问题一般都是北桥的问题的,

网友:
今天看到个帖子,网卡的唤醒信号出错会导致关机重启,楼主把网卡拆掉试试看。

网友:
这个就只有桥有问题!!!

网友:
拆网卡试试,刷BIOS

网友:
0752001的北桥么,修过很多都是桥问题

网友(2015-12-05):
大哥 ,太感谢你的帖子了,我的故障跟你差不多,我是换完北桥出现这故障的,找了好久也找不到故障,结果真如你说的 清理cpu座子就好了,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