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25进系统掉电

楼主(2015-03-13):
  客户拿来说是打游戏掉电,换了cpu供电。显卡现象一样,最后换kbc就ok ,接kbc带资料的,找个材料板拆下换上就ok .

网友:
写得 太简单了

网友:
太简单了吧!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修好 了 就行啦

网友:
机器是不是DELL 5525啊?写的也不清楚?

网友:
这个没有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