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求 NEC LCD191WX MCU程序

楼主(2015-03-13):
求 NEC  LCD191WX MCU程序

网友:
什么问题?显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A:
不开机,供电正常。在网上订了一套板,程序不对不显示,红绿蓝白自检。用通用板点了,屏是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开机,供电正常。在网上订了一套板,程序不对不显示,红绿蓝白自检。用通用板点了,屏是好的。

红绿蓝白闪是显示器老化模式或屏线没插好

网友:
可以把U104 拆了试试

网友:
问题解决加点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红绿蓝白闪是显示器老化模式或屏线没插好

可以把U104拆了试试

网友:
VGA接口旁边的六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把U104拆了试试

网上淘的板,应该不是U104的问题。因为没有接VGA时也是那样的

网友:
淘、板,你没看清楚,原板上相关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