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10K 进水导致个别按键不能使用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5-03-13):
机型:sl410k
板号:广达GC2
故障:进水导致键盘个别按键不能使用
同行拿来已换过键盘,故障依旧,说是键盘进水导致的,仔细看了键盘接口无异常,ec又距离键盘较远,也懒得拆,由于前几天修到一个海尔按键板有问题导致键盘无法使用的,就像看看有没有什么小板是通着键盘接口的,打开图纸
仔细看,到了39页的肯定是到EC去了,但是还有几个还到了37页,37页又是什么呢?

没错就是他,位于键盘左边的几个快捷键,可能性很大,果断拔掉,开机。ok了。
到此此机修复,很简单的维修,方法给新手起个借鉴高手莫喷,

网友:
快捷键问题影响键盘工作啊!学习了。

网友A:
快捷键就不用了嘛?能收钱啊?

网友:
一般进水都是换键盘就好了  还没遇到这种的

网友:
如果是我先加焊ec

网友:
学习了,遇到这问题先排除相连的小板

网友:
这样也行啊,是我肯定乱搞EC去了,楼主厉害啊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电路图纸哪里来的??

网友B:
好经验   不过快捷键不能用总是不太完美

网友:
应该是左边的小板进水了,可以拆下来洗洗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快捷键就不用了嘛?能收钱啊?

快捷键进水发霉了,洗洗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经验   不过快捷键不能用总是不太完美

快捷键进水发霉了,洗洗就好了。。

网友:
看来重点进水的地方没发现

网友:
这还真没注意 键盘有问题第一想到的是EC

网友:
第一次碰到 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键盘用热风筒吹,温度不要高了,也搞好过,一般换键盘

网友:
ec是什么啊  新来的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