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510,卡LOGO断电,通病

楼主(2015-03-13):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L510本本,LOGO一出来就断,连开三次一样,拆机,以为是NEC电容有问题,换了六个330钽电容,开机,出LOGO断电,再开,直接断电了,看电流好像要亮的样,但不亮就断电了,奇怪了,以为电容有问题,再换,还是一样,量各电压断电瞬间又都能出来,查资料说U18虚焊,加焊,亮机。出LOGO又断电,然后又不亮了,一开就断,找了个5117换之,试机半天OK,手上无示波器,修这种机器比较费时费力。以后大家碰到少走弯路

补充内容 (2015-4-9 14:58):
我手上没有显波器,这个就是凭经验了,看到好多人问这个问题,没解决的,这机器不是这个问题,后来用了几天返修了的,换了旁边的上管,小八角,目前没返修,大家以后碰到用示波器打一下

网友A:
厉害  讲的太简练了 醍醐灌顶

网友B:
5117是什么器件呀?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你判断此芯片坏的依据。。感觉吗》》、

网友D:
5117 是啥IC 啊  在图纸里面也没收到

网友:
真的是通病?  以后遇到这种情况先按楼主说得来修  看是不是能好  感谢的分享

网友E:
楼主讲的确实不清楚,大家看着一头雾水。

网友:
楼主讲的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B:
5117是什么器件呀?

TPS51117RGYR,QFN,14P,3        内存供电芯片

网友:
以后遇到会注意这种情况~感谢分享

网友:
恩,就是哦!这种要亮的掉电确实不好修哦!

网友F:
大电容见一个干一个

网友:
碰到芯片加热好的 我都给换掉

网友:
这个机型修过,这个问题没注意,谢谢分享

网友:
说的不够详细啊 都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也不知道楼主是怎样判断出的~有啥依据呢

网友:
行业人才多多,可喜!

网友:
有些时候这个问题遇见多回干了NEC

正常

网友:
求思路,怎么发现的

网友:
前两天修这款机是进系统1分钟不到掉电,加焊北桥好了集成板

网友:
51117确实容易坏

网友:
掉电是不是电源芯片虚焊导致的,还是通病呢

网友:
Pend碰到就知道了碰到就知道了,u18=51117

网友:
引用 网友D:
5117 是啥IC 啊  在图纸里面也没收到

是51117芯片

网友:
为啥换内存供电呢?而不先换cpu供电

网友:
楼主跳跃思维,跟不上你这节奏啊,你是根据什么说是通病,楼下还那么多加分的,你们看懂了吗

网友:
是如何判断是51117引起的故障?

网友:
51117  还会卡LOGO   学习了

网友:
楼主说谁哦实录啊

网友:
为什么这个芯片坏了会引起这样的故障,能不能说下维修思路

网友:
果断是通病啊秒杀

网友:
看不明白啊

网友:
跑出来说这么一句 就没啦??????

网友:
楼主说的不是很清楚。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

网友:
4个就 行

网友:
就一个通病 就把过程省略了 依据呢

网友:
这个用示波器应该能量出来吧

网友:
为什么换他呢,什么经验?

网友:
此机,问题不是芯片有问题,是此芯片供电,上管不稳定,那八角小MOS管

网友:
不是电容问题吗

网友:
我觉得不需要讲太明白   加焊51117吗。。    加了电容不行就换了他试下吗

网友:
有些不一定是大电容的问题

网友:
内存供电不足照成的掉电?

网友:
没有思路啊  你是怎么想到去换那个芯片的

网友:
档logo刷bios也有好过

网友:
大千世界 无奇不有啊真是

网友:
都知道NEC是通病,换这个上芯片有示波器就更好了

网友:
楼主是如何判断是51117坏的哪,能说详细些吗?

网友:
这都能精华,真是服了

网友:
什么思路 不说啊

网友:
这个机器不少这个毛病的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此故障可以借鉴。

网友:
楼主讲的确实不清楚,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吗

网友:
请问是怎么判断出来是内存供电芯片有问题的?

网友:
纯经验啊,记住了。不过最好用示波器看一下

网友:
还没遇到过 这种机器的通病啊

网友:
楼主总结的对,51117经常坏,遇到了就量一下电压有没有出,没出的话直接换大多会好。

网友:
一般遇到 NEC大电容的 都会首先怀疑的 下次遇到一定注意

网友:
通病就是统统能解决的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大电容见一个干一个
je40的就不会坏

网友:
旁边的八角是 电压转换芯片吗?

网友:
这个算通病吗

网友:
以后遇到一定注意,谢谢提醒

网友:
楼主查的什么资料,是U18虚焊

网友:
不管怎地,,,以后遇到看看,,,

网友:
大电容的机器爱出各种各样的问题

网友:
来自: 广东佛山
我都不知道 楼主是怎么测出来的,说下电压是怎么回事呀

网友:
上次就碰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要是能说下维修思路就更好了,楼主怎么 不买个波波玩玩

网友:
这是通病吗

网友:
SUPONGO QUE EL DAÑO ES TPS51125 SI,,,O NO

网友:
说明白一点啦

网友:
上面那个小八角,应该是温控芯片把?

网友:
能修出来也算不错的,

网友:
要是我 我也直接换NEC大电容

网友:
楼主 赖好也上个5117图 他是什么芯片 故障原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先学习者

网友:
谢谢分享,
行业人才多多

网友:
哎,我这也没波

网友:
5117 通病记住了,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以后遇到试试看!

网友:
51117是芯片输出电压不稳定引起 还是????

网友:
这个芯片我也碰见过

网友:
没 示波器 修好这故障 看来经验很丰富

网友:
不管怎么样都收藏了,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怎么搞出来的,瞎猫抓到死耗子啊

网友:
我修过卡此机LOGO但不掉电,最后是刷BIOS好的!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应该是掉电的故障呀,怎么会卡LOGO?谁能解释下

网友:
凭什么干人5117,什么道理?????

网友:
还没遇到过 收下

网友:
学习了。。很不错的经验。。

网友(2015-04-13):
这么巧 刚好遇到了   档LOGO

网友:
量pg嘛   快得多

网友:
没有示波器,智能跟着感觉走啊

网友:
楼主能否讲得再详细点

网友:
Phan tích rất chi tiết

网友:
NEC大电容哦

网友:
碰到这个机子以后得注意了,不然肯定会走弯路了!

网友:
有些问题是谁都说不清楚的, 记住了这个例子,以后遇到就干就行了  别问为什么,都明白  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讲的确实不清楚,大家看着一头雾水。

先搞NEC,再搞PW电路

网友:
想到东芝就想干NEC,就知道是送钱的,看来你的这台钱不好收啊,还好最后搞定了

网友:
支持楼主分享经验,好让下次遇到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厉害  讲的太简练了 醍醐灌顶

你这怎么看就是像进来骗分的啊。哪里厉害了 。

网友:
内存供电芯片坏了吗,再者你说要示波器打一下,能说清楚些打哪里吗

网友:
  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2015-05-16):
是51117吧,内存供电

网友:
这是要秒杀的节奏

网友:
LAm nhu the nay nay

网友:
楼主是怎么知道这个芯片坏了的咯。。。求解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就想知道你判断此芯片坏的依据。。感觉吗》》、

必须是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