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现代显示器,开关灯一直闪,有时等一会能开,有时开不了

楼主(2015-03-13):
现代显示器,开关灯一直闪,有时等一会能开,有时开不了  。什么原因,求高手帮助。。开关灯亮一下灭了,长亮就正常了,

网友:
5V 12V 电压 正常不

网友:
先看电容 再量电压 就差不多了

网友:
换电容吧。。。。。。

网友:
先把电源板电容都换一遍

网友:
先换电容吧。

网友:
肯定是电解电容漏电了····拆机进行更换吧。

网友:
电容爆了吧,拆开看下就知道了。

网友:
基本上是电容问题了

网友:
这个 东东  应该是  供电的问题   把那些电容 25v 1000    25v 470 都换了   还有就是   看看高压上那两个  管子  有没有短路     短路了也会闪   像4606 那种管子 很容易坏的    有时开不了  你把那个启动电容换了   就是在变压器旁边那个50v47uf  的那个小电容     或者就是 50v22uf 的  换个新的   50v 45uf 的

网友:
看看是不是电容漏电

网友:
现代修到这问题拆机都能看到电容怀孕

网友:
看来必须是电容的问题了 不然对不起大家了

网友:
  带不起负载    你打开把   爆浆的电容换了 就 好 了

网友:
先检查下电容有没怀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