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分区装系统还是一块整盘没分区一样

楼主(2015-03-13):
今天下午一个客户的台式机硬盘坏了,我换了新的西数500G硬盘!我用大白菜里面的DISKgenius分区,然后还原系统!装完系统重启,引导不了硬盘。进PE后硬盘是一块整盘跟之前没分区一样,我又用老毛桃分区装系统也是一样!我确定我的分区都分好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A:
品牌机吗?BIOS设置看了吗?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再

网友:
这个我知道,用GHOST来分区再装上就可以了,求楼主赐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品牌机吗?BIOS设置看了吗?把问题说的具体一点再

不是品牌机啊!其他的设置我都设置的没问题啊!就是分区装系统,解压引导不了啊!!!进pe发现硬盘居然没分区啊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

网友:
分区分好之后保存重启 看看能不能分,再装系统

网友:
不是硬盘就是内存,不是内存就是主板,排除法

网友:
换个版本的U盘工具或者用光盘进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