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台式电脑遇到大问题了。求救?

楼主(2015-03-13):
开机LOGO和进入BIOS画面 看不清,有点像乱码。进入系统后就正常了。
这是一台新电脑。我要改系统。所以必须要改系统。可是BIOS画面根本看不清。

网友:
换根数据线试试。

网友A:
是不是bios坏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bios坏了哦。

怎么发图片啊?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  BIOS 里面乱码  系统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