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10K 触发不了,刷BIOS可以秒杀!

楼主(2015-03-13):
                                 型号:联想SL410K

笔记本接上电 按开关,没反应  使劲按,多按几次还是一样,拆机看看是什么问题!
1.裸板接上电 没有显示待机电流什么的,先看看3V 5V待机出来没;测量 3V  5V和3V  5V线性都出来了,没有问题  下面看看开关和EC.

2.测量开关也有3.3V,按下开关测量也有跳变;下面就是EC了  看看EC有没有接到开机信号。

可以看到链接到EC的125脚去了,按下开关 EC的125脚也有跳变;接着在看看EC的工作条件有没有满足。

3.EC的待机  主供电  复位  时钟  待机ISL6237的PG ECPWROK(发给南桥的高电平) 挨个的查

这里的PG应该是开机后  EC要接收到各个电源管理芯片的PG
经测量 EC的待机  主供电  复位  时钟    ECPWROK 都有高电平  ,PG是开机后发出来的,都正常  在看看EC开机后要发出的信号

4.继续测量EC发给南桥的PWRBNT#  和RSMRST#,有没有发出高电平。

测量 没有发出高电平,怀疑可能是EC有问题;先看看BIOS参不参与触发,昨天就有个联想B460的触发不了,刷BIOS就好了的

5.图纸可以看到 BIOS有4个脚链接到EC了

先刷BIOS  刷完,接上电  还是一样,触发不了   多开几次也一样

6.直接换掉EC  接上电还是一样   无语了;丢一边  过会在弄。。。。。。
忙完其他事  ,在来琢磨这个笔记本  ;思前想后  不触发 ,各个供电都没有短路  ISL6237线性3V 5V也没有短路; 开机键也有跳变  EC也接收到开机信号了,BIOS也刷了  EC也换了;EC开机前发给南桥的ECPWROK也有高电平  开机后发给南桥的PWRBNT#和RSMRST#没有高电平,南桥应该不会有问题;难道是BIOS还没有刷好,换个BIOS芯片刷一下试试。
果然  刷完BIOS,接上电  亮机! 此机修复

总结:原来的EC应该是好的,所以这款机子 触发不了  刷BIOS就可以秒杀了

sl410K独显BIOS

网友A:
转了一大圈还是BIOS引起的?

网友B:
BIOS 坏的之前没有用示波器试试有没有连续的波形!~

网友:
这机子我有一片好的板子论坛卖了半年没卖掉...

网友C:
有波,不会超过十分钟就能秒,看你个人经验。

网友D:
bios 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工作?楼主只说看到bios有四个脚与EC相连,就去刷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转了一大圈还是BIOS引起的?

是啊,不触发  是一步一步来的  ,没有直接想到BI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bios 在什么情况下参与工作?楼主只说看到bios有四个脚与EC相连,就去刷bios

具体是什么情况下参与工作的,不怎么清楚,没怎么学过理论,猜的,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波,不会超过十分钟就能秒,看你个人经验。

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BIOS 坏的之前没有用示波器试试有没有连续的波形!~

没有,不会用示波器

网友F:
看来下次  多刷2个BIOS  还是有必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来下次  多刷2个BIOS  还是有必要的,

这个可以有  哈哈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具体是什么情况下参与工作的,不怎么清楚,没怎么学过理论,猜的,呵呵

经验多于理论呀,现在挺羡慕那些经验丰富的高手

网友:
呵呵 可以啊 厉害 学习下

网友:
经验这东西多学学多看看就有了 只要还是看个人的操作和基础

网友G:
不是南桥问题吗?我遇到的都是换南桥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南桥问题吗?我遇到的都是换南桥就OK了

不是啊,还没到南桥哪一步呢, 南桥都没有接收到 EC发给它的PWRBNT#和RSMRST#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经验多于理论呀,现在挺羡慕那些经验丰富的高手

有时候经验也会害死人,就上次我们有一个笔记本   哪款笔记本  我们一般都是加焊显卡就好,可以是后面显卡换了  还是不行,上论坛一看  人家直接刷BISO就秒了。经验害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