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N4030独显 掉电 很多的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5-03-13):
遇到一台DELL的N4030独显的机子,板号J1 CP 09259-1M, 故障为开机后不到20秒就掉电,风扇狂转. 刷过EC BIOS后故障依旧,再拆下南桥的BIOS后,刷的时候一条腿坏了.又订了个BIOS后刷上,故障又有时亮有时不亮.下载了好几个都是这种故障,但风扇不转了.有时开机的时候,还是掉电.又重植显卡的球,故障还是没解决,加焊声卡,加焊南桥,是能用的方法都用到了,就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不知道还有什么高招能试试.大家帮忙吧

DJ1 DELL PCH N4030独显.pdf

网友:
开机后不到20秒就掉电,是不是有的供电没出来吧?

网友A:
一看你就知道你新手胡乱搞来着,,不会对照时序图来修吗?别整到后面就彻底成尸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看你就知道你新手胡乱搞来着,,不会对照时序图来修吗?别整到后面就彻底成尸体了

我在顺路搭桥问个问题,一台机器开始是5V,3V待机输出短路,后来拆除了很多的5V,正常输出了5V,但是3V又开始短路了,看了图纸后去了南桥,重值后南桥和时钟都出现了短路?请问下这个问题是哪些操作引起的,谢谢指教!

网友:
pc4625是不是有点发烫

网友:
感觉还是BIOS 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