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加电不显示

楼主(2015-03-13):
加电电流上到1.4A又掉到1.0A这是英特尔平台的 当测到显卡供电加电电压出来   过了20秒左右掉了   直接更换一组MOS管和供电IC  板子点亮测试OK

网友:
手上正好在修一块CQ45的板子,,故障一样。
(当测到显卡供电加电电压出来了),这个什么意思啊,,还有换了一组MOS管和电源IC———是显卡的供电IC吗?

网友:
如果能配上图纸再说明就更好了

网友:
说的不是很明白。换的什么MS管

网友:
既然掉电。肯定需要时序,楼主时序不明确啊。。。

网友:
楼主这是凭经验来修的,自己都没怎么弄明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