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3000加电上0.45

楼主(2015-03-13):
首先把表笔放在待机3V上加电   3V没有掉   当放在5V上加电时5V掉电  更换待机芯片后问题解决    测试主板OK

网友:
机器故障现象是V3000加电上0.45不动,还是掉电?

网友:
什么原理阿,楼主

网友:
就算是带载能力,也不是换待机芯片啊。难道是待机芯片本震频率不对,用波测,最直观些

网友:
这板不超过100

网友:
板子不值钱,但楼主钻研技术的想法是好的

网友:
不明白啊,,,楼主给点原理或者故障说的详细点

网友:
支持一下  ,,,主板  不值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