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0掉电维修

楼主(2015-03-13):
一提起东芝M300掉电,死机,估计90%的人会说NEC电容坏了,但是这款机器没有NEC电容的。今天收到一台M300同行机器,打开看了下,换过南桥,改过风扇常转,给CPU,显卡加了铜片,还是掉电。不定时掉电,有时候开机就掉,有时候进系统才掉。先测试,所有电压正常,监测了下图的几个信号也都正常。

示波器打各个电压的波纹居然也正常,好吧,遇到最难修的机器了,想了想,还是一个一个排除把,温控先去掉,把Q9吹下来,开机还是掉电,继续吧

突然发现主板掉电后会再一次重启,电流到0.4左右时间有1秒左右然后才归0.马上明白了,应该是CPU电压起不来。芯片是ISL6262A的这个芯片最难搞了。
先从容易的弄吧,加了两个CPU滤波电容,还是掉电,然后重旱2个电感,发现问题了,原来是电感质量不行,电感的两个引脚不沾锡,我加了点焊膏,用烙铁使劲的来回磨两个引脚,才勉强焊接上,不过不好看,为了不复发,我焊了4个大大的焊点。问题解决了。

以后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就不用拆机了,拆开内存盖子,直接先焊焊这2个电感先。附上电路图

东芝 M300 .pdf

网友A:
这个机器修的好!掉电后会再一次重启,电流到0.4左右时间有1秒左右然后才归0.观察的仔细啊。

网友:
这种故障用波测,应该能看出点不对来。至于维修过程,也许都差不多难,主要是不稳定因素,谢谢你的分享。今天一个宏基4630,待机0.008跳变成0.000,触发有时候0.01几,有时候完全没反应;然后待机电压丢失,无法触发第二次。查了一上午,居然是独立显卡板上的一个电容短路,找线路真的好费时间。

网友B:
大家在遇到故障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问题归结在一个点上,如果全板查,那就太费劲了

网友:
下次遇到掉电注意下

网友C:
CPU你打波没发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修的好!掉电后会再一次重启,电流到0.4左右时间有1秒左右然后才归0.观察的仔细啊。

如果有示波器,抓CPU电压前端和后端波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大家在遇到故障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把问题归结在一个点上,如果全板查,那就太费劲了

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没品牌都不一样的设计的,

网友:
又学了一招 掉电都修怕了

网友:
什么我可以到这样的技术

网友:
东芝的现在修的少了     学习了  以后遇到了会少走好多弯路   谢谢分享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直接秒杀了,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CPU你打波没发现吗

正常,波纹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想的太简单了,如果没品牌都不一样的设计的,

intel AMD 他们的芯片和CPU基本应该是有归规律的,所有的厂商不都是在两天芯片厂商提供的资料基础上自己稍加修改的吗?

网友: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飘过  没事逛逛论坛 长长见识

网友:
电感虚焊基本没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