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b75m-d3v

楼主(2015-03-13):
本是是3.3v短路烧了内存供电芯片rt8120D,换了以后出1.5V了,上电试机,不上内存卡53.上了内存卡51,且反复重启,上网查了下,说是挡内存,换了N条也没解决,觉得还是板的问题,不过量过内存条件ddrVTT:1.56v;              ref:0.76v;        sm:3.3v;         VDDSPD:3.3V;          复位都有电压了1.56v,不知道怎么查了,给个思路吧各位

网友:
不上内存也反复重启吗?单桥的主板只能加焊桥了 。

网友:
BIOS刷了没有?刷新BIOS试试看

网友:
总线跟SPD的电阻那些阻值会不会变大了

网友:
一般都是桥

网友:
烧BIOS 一般能好

网友:
加焊桥试试

网友:
刷BIOS,换CPU测试

网友:
我的是V星 B75A-G43,故障跟楼主的相似,希望能从中得到启发。

网友:
你不知道代换一下CPU吗?这个架构内存是由CPU管理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