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 显卡温度非常高

楼主(2015-03-13):
CQ45一台  其他正常  但是显卡温度非常高 经常死机待机都有80+ 用用就90多100多度  怎么破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先排除接触散热的可能,要么就换显卡,要么用手摸摸看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高的温度,没有就查温控检测

网友:
增强散热或换显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