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AOC e2243Fw显示器过好长时间才会亮,

楼主(2015-03-13):
AOC  e2243Fw显示器过好长时间才会亮,亮一下后就灭了,按开关没有反映,求助!

网友:
送去维修店吧

网友:
换电容,估计鼓包的不能少了!

网友:
检查触摸板。。。。。。

网友:
灯管高压问题居多·····重点查着两个部分可以了。

网友:
打开显示器先看看。。。。。。。

网友:
  亮一下就灭有可能是  灯管  哦亲      换换电容试试还灭  就改个  高压  在试试     你说很久才   点亮     把电源板上  那个启动电容换了   就是  52v 47uf  的那个电容    换了  应该就好了    试试看吧

网友:
更换5V 12V滤波电容,无效查按键

网友:
重点查电容,然后代换一下高压板

网友:
查一下背光保护

网友:
先看看电源正常不,电源正常就在看看高压板

网友:
电容、爆了两个1000uf10V的,现在是显示无信号,插上VGA线也没有反映,任然是显示VID无信号!

网友:
这个显示器是刀锋系列超薄触摸,拆机看看12V转5V是否稳定,触摸按键供电3.3V是否稳定

网友:
高压板老化了。

网友:
舍不得花钱维修?

网友:
一定昰元器件坏了

网友:
自己搞动手能力很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