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M1005复印正常不能打印

楼主(2015-03-13):
如题:一台HP M1005的打印机,复印什么的一切正常,但用USB连接电脑,电脑却没有任何提示,换了几台电脑和几根USB数据线试,电脑并没有任何发现新硬件之类的提示,设备管理器里面也没有提示找到新硬件,有哪位师傅指点一下,只能换打印机的接口板吗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也不行吗?

网友:
你驱动装对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启一下电脑也不行吗?

都换过几个电脑插来试了,可能确定不是电脑的问题。

网友:
换了几台电脑与数据线,都不行, 确定不是驱动问题,那就只能是 接口板了,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突然坏的吗

网友:
可能接口主板烧坏了,更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突然坏的吗

是的,突然不能用了,但复印什么的都正常。

网友:
你连硬件都发现不了呀,装驱动有用吗?

网友C:
打接口对地值,看一样不一样。一般接口中信号输入和输出上都会设计个限流电阻,看有没有变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接口对地值,看一样不一样。一般接口中信号输入和输出上都会设计个限流电阻,看有没有变值。

好的,明天试下

网友D:
这故障一般都是USB驱动板接口芯片击穿。。。。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故障一般都是USB驱动板接口芯片击穿。。。。

果然是师傅呀,拆开看了一下,大芯片上面真有一个大洞,在等板子回来换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接口板上有一个八脚芯片,你看能不能找到数据重新刷一下呢。

你确定没错地方,怎么发个妹妹上来了,这个主芯片有一个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