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硬插拔了一下

楼主(2015-03-13):
      有个移动硬盘一直路由器上插着挂种子,今天直接拔了出来就放到电脑上一开始找到硬盘了还打开了,打开文件夹就卡死了。又接着强行拔出来再插进去都找不到硬盘……电脑管理本地磁盘一直读取不了,用其他硬盘软件都启动不了除非拔出硬盘!进pe系统也一样,硬盘报废了吗?还有救吗?求指点下!

网友A:
移动硬盘没那么娇怪吧!可能是内部数据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移动硬盘没那么娇怪吧!可能是内部数据错误。

我的格式化不了,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格式化不了,怎么回事?

是不是有坏道了

网友C:
强行插拔的话,第一,会有坏道,第二,会出现磁头卡死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强行插拔的话,第一,会有坏道,第二,会出现磁头卡死的情况。

有坏道了怎么清理,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D:
像是卡死,问题现在没办法格式化,用软件一直打开状态读取不了信息。除非拔了硬盘……

网友:
有坏到了,赶快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是卡死,问题现在没办法格式化,用软件一直打开状态读取不了信息。除非拔了硬盘……

既然是卡死了,那就拍拍打打,震动一下也许会有奇迹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坏道了怎么清理,有什么好办法吗?

坏道就简单了,用专业工具DE提取或者做镜像。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是卡死,问题现在没办法格式化,用软件一直打开状态读取不了信息。除非拔了硬盘……

数据不重要的话,就各种办法折腾一下。
数据重要的话,最好找专业数据恢复公司。

网友:
先说说是什么牌子的硬盘?

网友:
没什么数据,就路由器挂点馒头的种子。到不是牌子货,一个三星160g笔记本硬盘套了个飚王的壳子。

网友:
拔下就坏了?你是杂牌吧。

网友:
有坏道就修复,可用数据恢复软件导出数据。

网友:
数据不是很重要,就用HDD修复一下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