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A 690不跑码

楼主(2015-03-13):
一台联想690不开机,换3v电池,能上电但还是不跑码,测CPU电压正常,有复位,开机后发出嘟 嘟的报警声,求各位大侠帮忙看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A:
内存报警吧!试换内存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报警吧!试换内存条。

说,你和   爱淘宝和是什么关系, 我发现你们两个很可疑啊,

网友:
电池座子不要氧化

网友:
测试卡走码都那里       报警是内存还是其他的       bios坏也是要报警的

网友:
用测试卡看下 一般内存

网友:
想刷BIOS,但是我是新手,找不到这块板子的存储器芯片,求前辈们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