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灯管不亮,哪个芯片控制

楼主(2015-03-13):
今天小白新一台朋友送来的显示器,明基Q7t3,刚开始问题是不开机,开启之后两秒钟自动关闭。刚开始认为是电路保护了,还是程序出错。那可是一个劲的纠结,中午时分找回一个高压板,换高压板之后可以正常显示,心里暗暗窃喜,就是高压板的问题,直接换。废了九牛二虎之力排线接好了,可就是外接接口安不上,高压板也没办法固定。于是就开始折腾原高压板,排查的方法,找到是灯管开启线 ena接上就自动关机,这才发现时灯管电路这边出问题了,这下头大了,也不短路啊 。折腾一下午也没有找到好的办法,请高手指点下,怎么下手?
求帮组感谢感谢!file:///c:/users/zbf/appdata/roaming/360se6/User Data/temp/TB2YhOQaVXXXXXEXXXXXXXXXXXX-62567062.jpg

求帮助

求助帮助!

网友:
图中的这六个MOS管没有问题的话就可能是升压变压器的问题了!另两个没圈上!

网友:
如果新换的高压板装不上,可将原板子上的高压部分元件拆除安装。

网友:
就怕是控制芯片有问题

网友:
看看MOS管有没有击穿或高频变压器有没有轻微短路

网友:
高压滤波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说实在的 以前的LCD的 一闪而过的 在我手上的 大部分都是灯管问题 那为什么换了通用高压条后就直接OK了呢?排除了那几个确实是高压坏了的  那是因为现在的通用高压很多都去了保护 所以即使灯管有老化 它也不保护 继续亮 手上又一个 还在纠结到低拆不拆开换灯管呢 明显是灯管的问题 换了高压后能一直亮了 但是上半部分明显偏暗 这种情况自带的 自然就保护了 可是换了通用就不保护了 就是下亮上暗而已 换灯管既麻烦 风险也高 变懒了 不想动了 就那样装起来了 现代的 垃圾显示器站都站不稳 价格也不好报 算了

网友:
这个高压部分很好修呀

网友:
5707或者5706坏,还有就是高压包脚开焊

网友:
最好将原板子上的高压部分元件拆除,再安装新板。

网友:
现在的lcd显示器好多都是哪坏换哪,维修和价格不成比例,费老半天劲修好,还收不起价格

网友:
5706和5707什么可以代换

网友:
看C5706有没有短路 变压器有无空焊

网友:
5706挂了,屏的确是不会点亮的,另外量一下高压包的数据,几个对照一下,确定一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