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装系统ghost完之后不能引SATA导硬盘,DIE硬盘可以,

楼主(2015-03-13):
电脑装系统ghost完之后不能引SATA导硬盘,DIE硬盘可以,硬盘是好的,重建主引导MBR,修复引导还是不行,显示如下: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装的是什么系统?换个其它版本的系统试试。

有可能是硬盘问题噢,挑机子,你都金牌威客了, 你都下载分都换什么了,下载次数才50次而已,

网友:
可能是银盘的问题

网友:
BIOS设置有问题:SATA模式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