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背光点亮时间短。

楼主(2015-03-13):
下午朋友拿机器过来,说是不显示,自己有些忙,所以粗略看了一下,症状如下:
1、屏幕开机或者显示屏盖上然后打开,背光都会短暂点亮几秒,另外,屏幕不动(为了排除排线断线或者接触不良问题,按CTRL+ALT+DEL重启,背光也会亮几秒然后熄灭);
2、暗屏时电筒照射屏幕,内容显示正常,外接显示器显示正常;

明天外出暂时没有时间搞,发此贴看看坛子里有没有高手碰到过类似问题,回来维修的时候少走弯路,请大家不吝赐教。

感谢一楼及时回复,谢谢。

网友A:
这种机器背光出问题的还是没修到过,按LZ说法来看,首先要排除屏线接口,先重新插拔一下屏线两头,如果不行就仔细查供电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背光出问题的还是没修到过,按LZ说法来看,首先要排除屏线接口,先重新插拔一下屏线两头,如果不行 ...

狼哥,还不早点去休息, 明天店里很多配件要缺货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狼哥,还不早点去休息, 明天店里很多配件要缺货了,

哈哈,好不容易大晚上的在论坛发发帖还被你给逮住啦,发现现在技术帖子太少了,都是通病和灌水呀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好不容易大晚上的在论坛发发帖还被你给逮住啦,发现现在技术帖子太少了,都是通病和灌水呀

是真的,香港那边好像收纳一批货物,使我们这边有着7家联锁销售店货物,现在都跑了,我老板都无语了,

网友:
刷个屏BIOS

网友:
回头都试一试,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机器背光出问题的还是没修到过,按LZ说法来看,首先要排除屏线接口,先重新插拔一下屏线两头,如果不行 ...

应该不涉及屏线问题,因为不动屏,热启动背光也会重新亮几秒然后熄灭,抱歉没有说清楚,误导您了,感谢这么晚还帮忙回复解决问题。

网友:
你是在灌水了还是在灌水呢,Y470是140LED超薄屏,灯管压根没有,高压条也是没有的,只是在屏上有个升压部分

网友:
您吓了我一跳,哪儿找根灯管去?

网友:
屏码片BIOS,屏线,平供电、、

网友:
查一下 休眠信号开关

网友:
各位继续出招,回头吧屏模块拆下来,估计是控制问题。

网友:
高压条问题

网友:
高压板这个爱坏

网友:
今天拆开了准备维修,死活不重现故障,好好的,要我怎么办?

网友:
你可以换个屏试试   这机器屏线也挺爱坏的。。

网友:
背光坏了,换背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