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佳(KONKA)]
康佳32IS97N液晶灯闪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5-03-13):
  维修一台康佳32IS97N液晶彩电(35014378)电源板,出现通电后指示灯一亮一灭有规律闪烁不开机,拆机测量待机5V在2-4V左右摆动,12V、24无电压输出,基本判定故障在电源板上面,拆下电源板单独试机有正常5V,怀疑是否为带负载能力不足所致,于是接上小灯泡电压非常稳定而且功率较大,测量主板负载对地电阻正常没有短路现象,说明故障是由于启动之后引起的5V电压下降,马上把开机脚PS_ON和5V短路,待机电压立即下降且摆动,根据电路判断应该是初级电源低压供电部分出现问题,测量初级PFC、12V驱动芯片电源的供电CB906电压在待机时有20V左右正常,短路开机脚电压立即下降至几伏摆动,说明后级电路有短路的地方,分别断开PFC、主电压芯片供电测量发现主电源芯片FSFR1700的供电7脚对地电阻很小,逐一检查发现竟是CW901贴片电容击穿短路,更换普通104电容故障排除,由于初级供电是在电源启动时才有输出的,所以在单独测试时5V电压正常,如果加上开机电压[或主板输出了开机电平]初级电源便开始供电至各组芯片,后级短路时待机电源由于短路输出下降保护,之后又重新启动周而复始,指示灯便一亮一灭闪烁不开机。如果机器在待机时指示灯是常亮的待机指示。可以根据这个特点判断故障范围。另外注意该机在单独测试时要在待机5V电压上面接上负载,否则强制开机会出现12V、24V一闪即灭的现象容易产生误判,这个是由于输出空载造成芯片供电VCC1的电压不足所致(开关电源的特性原理不再讨论),正常时初级整流输出CB906上面电压接近25V启动后在20V左右。

网友:
这份图纸有了吗?论坛 ?没有的话 就清楼主图纸放出来呗  共享一下

网友:
谢谢各位回复现上传该机电源板全部图纸 康佳KPS

网友:
确实不错嘛!小弟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