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PH67A-D3-B3 過電无限重启不跑碼

楼主(2015-03-13):
強制通電  基本電壓都有    但CPU不給電

BIOS  重燒過   還是一樣

沒電路圖   只好先拿GA-P61  來參考 <土法煉鋼了>
上半部基本配置都差不多
對照打阻值
發現Q36異常   找到旁邊的電阻取下測量100K正常
一端連ISL6364  一端連Q36
取下後  量測  確定擊穿
更換後亮機跑碼     不知道是否是通病   有此問題的人可以試試

出門接女朋友

网友:
怎么想到测那一块?

网友:
学习学习生,有时候是不知不觉就测到坏的地方了

网友:
应该算是通病,技嘉G41,G31我见过几个电源管理芯片前边的三极管击穿的

网友:
经验值得收藏

网友:
关键时刻你吗还是很牛的 呢。;、

网友A:
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值得学习,前些天有修道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
没有分析流程,一下就知道那里有毛病?

网友:
LZ繁体字啊,看完有点累哦,下次能否用简体

网友B:
既然CPU无供电,那刷BIOS干什么?

网友:
非常好的东西,可惜没有分数进行下载哦

网友:
没有维修过这样的问题,下次要注意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既然CPU无供电,那刷BIOS干什么?

因為是技嘉   忍不住想刷!

网友:
Q36应该是CPU供电电路开启信号控制部分!

网友:
没cpu供电 查到那步测到那芯片的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因為是技嘉 忍不住想刷!
H61的好像是bios有问题也会没cpu供电的

网友:
先收藏,慢慢看,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试试。感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了,但是型号有点出入,cpu供电布局差不多,也是动一下就停然后反复,cpu无供电,直接拆掉那个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
有了这经验可能直接上“高速”了,哈。。当然如果找到电路的原理吃通,这就成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