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请问各位大侠这2块屏是屏的问题吗

楼主(2015-03-14):
一块屏 的上部有黑条,另一块上办部白屏最下面一点蓝色的正常,是屏的问题吗
问题

网友:
重插屏线再更换试试,

网友:
通用板测屏,若结果一样,可以确定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一般用通用板点一下屏看是不是屏的问题 如果是再对屏进行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