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的测温线断了 焊接不上 好像不吃锡

楼主(2015-03-14):
如题   就是那个 测温点怎样焊接   求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涂点助焊肓再焊试试呢。

好像不吃锡

网友:
可能是铝线

网友:
这个线就是接起来对测量温度也是有影响的

网友:
不吃锡用刀刮呗

网友:
测温的应该是热电偶吧,如果是就需要点焊,不能用锡焊起来

网友:
用打火机烧一下,然后试试吃不吃锡

网友:
用碰焊,整个4v的变压器

网友:
这是K型热偶,焊不了,买一个吧,3块

网友:
测温线的头部我估计出厂时是点焊的,所以可以放在200多度的地方不熔化,当然也就不可能用焊锡接起来了。如果你说的是中间段那就另当别论。除了铝焊不了,其它的可以用强力焊接剂助焊

网友:
锡的熔点很低哦,就算焊上了,一加热还不是要掉啊

网友:
测温点不能用焊锡,可以用激光焊,把2根线熔接起来,如果对检测温度要求不是极高的话,可以直接把两根线的头部绞合一起,外部套一个接线柱,用压线钳压住,然后去除接线头子的多余部分,

网友:
换个对温度会好点

网友B:
可调电源电压电流都调到最大,找个金属板把一个电极线固定到金属板上面。然后把测温线放到金属板上面,另一个电极夹在镊子之类的尖锐金属上面用尖部点测温线,打个火花就焊上了。

网友(2015-04-17):
这个可以买一个热电偶换上去的吧

网友:
是不是 非常细的那种测温线 ,如果是,剥皮两根缠绕在一起拧紧就能用了,你们想复杂了。

网友:
材质的问题,确实不好焊,,焊接不牢

网友:
10楼正解,这东西是焊金属的神器

网友(2015-05-17):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电压电流都调到最大,找个金属板把一个电极线固定到金属板上面。然后把测温线放到金属板上面,另一 ...

我也是这样焊的,原理类似电焊。焊接效果好,头小容易放到芯片下面。

网友:
还是重新买一根测温线用,就怕温度一高又掉了。

网友:
测温线不能用锡焊接

网友:
来看BGA的没图呢

网友:
请问~~~测温线是啥东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调电源电压电流都调到最大,找个金属板把一个电极线固定到金属板上面。然后把测温线放到金属板上面,另一 ...

兄弟,充电池镍片也可以这样点焊吗?

网友:
11楼的  或者用刀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