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10p

楼主(2015-03-14):
插适配器 认不到电池 不能给电池充电 电池可以放电 会不会是ec程序的问啊

网友:
有可能是EC检测电池的电路问题

网友:
查ec检测电池的系统总线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ec检测电池的系统总线

网友:
d顶楼下的。。。。。。。。。。

网友(2018-10-09):
你换电池试过了?认不到电池吗先换一个电池试一个在说嘛,电池到EC间普通都只有一条线中间有一隔离电阻很少有它坏的。

网友:
适配器检测信号有问题 ,  ACIN查一下

网友:
先查查电池那块吧,一般都是那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