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60 LOGO过后黑屏

楼主(2015-03-14):
Y460 LOGO过后黑屏  电流正常!BIOS刷过几个,显卡换过还是一样!好郁闷,有没有高手遇过解决的!现在不知从何下手了

网友A:
外接呢 有显没有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 估计遇到了也不一定修得好

网友B: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尤其是显卡的那个电压

网友C:
那就一个一个查,建议按时序

网友:
可能显卡供电少一个电压

网友D:
显卡的问题居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呢 有显没有

闪一下,没显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的问题居多……

已经换过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转换电压出问题了吧。。尤其是显卡的那个电压

测试正常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一个一个查,建议按时序

很郁闷的问题呀

网友:
注意电压,

网友:
南桥周边设备可能有问题,比如网卡,声卡,USB、硬盘等都有可能

网友:
cpu排除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就一个一个查,建议按时序

人家已经显了,还查哪的时序

网友:
我手上刚有个这个机器,楼主有没有解决

网友:
Y460这个主板很难修啊

网友:
我有一台惠普CQ43开机闪一下就黑屏,也刷过BIOS了,不管用,仔细看是没背光,测量背光电路正常,换平线和高压条不行,最后一气之下重新把屏按好,居然正常了,

网友:
显卡吧,或者南桥

网友:
这个显卡挺贵的 直接拆了不用装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楼主好了没

网友:
查显卡电压正常否

网友:
显卡,不行,换板子

网友:
手里有台一样的机器 故障也一样 坐等修好

网友:
写程序还是一样吗?

网友:
楼主的黑屏 是背光不显 还是屏幕什么都没有了 要是背光不显的话 可以改下电路 把屏供电改到亮度开启,

网友:
我也觉得南桥有可能

网友:
把显卡拆了用集显试试

网友:
焊过显卡不一定就是好的,也许没焊好呢

网友:
不知道LOGO停留的时间长不

网友:
你换屏试了没

网友:
前天遇到一个 E40 和你 问题 一样 后来 显卡换掉 就好了

网友:
不显的时候测平接口数据看有没有异常阿

网友:
查显卡1.5V辅助供电看看正常不

网友:
查下显卡或屏线吧

网友:
显卡供电没有换显卡也没用

网友:
显卡的供电量一下

网友:
显卡,这个显卡貌似不太好弄

网友:
终极大招,换主板

网友:
   如果是我直接换主板

网友:
已经解决,显卡后面的电容

网友:
换屏试过吗

网友:
cpu有没有用到nec大电容  换掉 就好了   我昨天还修一台呢

网友:
换CPU试试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