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20L笔记本电脑,键盘不好用了,。

楼主(2015-03-14):
我有个东芝L600-20L笔记本电脑,键盘不好用了,请问下可以和三星NP-R408Y的笔记本键盘换吗。

网友A:
外形一样吗  接口一样吗  一样就可以换

网友:
淘宝查一下,问问卖家,一般会告诉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形一样吗  接口一样吗  一样就可以换

外形都一样的,接口没打开还不知道,换的话不会有别的问题吧。

网友:
不同机型的键盘还没试过,你试试看然后说一下

网友:
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又不会烧坏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