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book Air A1369 K16无背光维修

楼主(2015-03-14):
今天接到一台苹果A1369无背光,心想这个问题修过许多了,完全没压力。客户走后开始干活,打开后盖先测了一下保险F9800

保险是好的,然后检查了一下屏口,打了下阻值,确定没有短路后,开始上电。随着咚的一声,屏幕有图像显示,但是没有背光。这时我又测了下D9701,为8点几伏,这是Air的公共电压。

看来升压芯片没有工作啊,难道说坏了?

拆下板子观察了一下,无任何进水痕迹或异状,心想是不是LP8545罢工了。还好手头有备用的,不过还要多检测一下。R9731这个家伙经常出问题,但这次它很健康。
为了保险起见,又继续往前查了下Q9807的两个关键信号,都存在。

还有一个信号BKL_PWM不方便查,因为要接到屏上把板子翻转才能查,就打了下阻值并检测了一下电阻R9704,均无问题。

看来要换这个升压芯片了。找出芯片换上一测,还是老样子,再加焊,还是一样,然道说这个也坏了?又取出了一个全新的换上,还是让我很失望,依然没有背光,难到屏有问题?二话不说找了另一台机器的屏测了一下,还是没有背光。这时只有一个信号我没带电测就是BKL_PWM,看来不能偷懒,拆下上半部接到板子上,触发后一测,果然没有电压,这是我最不想看到的,因为这个信号直接从桥发出来。

然道说真是桥虚焊引起的?这时候我脑中突然灵光一闪(其实是不想轻易动桥,给自己找辙),既然LCD_IG_BKLT_EN这个信号都发出来了,LCD_IG_BKLT_PWM也应该有吧,会不会是软件故障。我还有一招没用呢,而且是最简单的一招,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从新装机后上电,PRAM一下,就是启动前按住Command (), Option, P R这四个键,结果是让我很满意,背光终于出来了。至于它的原理我也说不清,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苹果的网站了解一下,搜索PRAM就可以了。
这次无背光维修,走了一段小弯路,但结果是让人开心的。(图似乎没贴上来,所以上传了个word文档)

网友:
这个是手动复位的吧,有些不充电 不认电池的也可以通过手动复位来解决。

网友:
A1369 K16,这个K16是什么意思呢?板号吗?

网友:
这个是手动复位的吧

网友:
A1369 K16, the K16 is what does that mean? Plate number?

网友:
苹果的很多组合按键有很多功能

网友:
给力啊 兄弟

网友:
楼主恢复了个BIOS的出厂设置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