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p机器温控报错的问题

楼主(2015-03-14):
这个问题比较常见吧,我一般是处理温控芯片或显卡好的,大家有没有补充的

网友:
直接去掉温控,就不会出现报错了。。。。

网友:
只要把散热处理好了,温控芯片要不要都没所谓啦

网友:
温控去掉吧,不过要把散热搞好先

网友:
学习学习 电路上电不太熟悉

网友:
直接去温控,有时候也会掉电

网友:
扇热处理好比较好,去温控不太好,用户知道后麻烦多。

网友:
遇到过,G4、G42把温控摘了就行了。

网友:
hp 的BIOS爱坏刷了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