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
求助,会左右移动的亮线

楼主(2015-03-14):
我有一飞利浦22寸Led的液晶显示器,开机后在屏中央上下一条会左右移动的亮线,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可能设备太高级了,在扫描你是不是真正的主人

网友:
这种你最好上个图!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是进入了 演示模式,   按住某个键 一会 就好了,

网友B:
按那个键可以好了,谢谢

网友:
楼上说的对 进入演示模式了

网友:
       楼主  这个是设置  问题 哦
    我也遇到过
   飞利浦 就是这样好烦

网友:
可以移动的线??应该不是屏坏了吧

网友:
先断电,再按住一个键(好像是最左边的那个键),再插上电源线,等15秒,应该就好了

网友:
解锁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就是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备太高级了,在扫描你是不是真正的主人

  这个 答案  很好

    我朋友看了  直接 就    笑喷

       你是哥  啊      赞一个

网友:
这个 是 设置问题      哦   我之前就 弄到一个记得   好像按了几个组合键  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按那个键可以好了,谢谢

     你  自己试试 不 就 行了

网友:
没见过这种,谢大家的回复,又长见识了

网友:
移动的线  目前还没遇到过~好高科技啊~

网友:
带扫描功能,微信的程序吗?

网友:
这是设置问题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设备太高级了,在扫描你是不是真正的主人

刚吃饱饭,真的要碰了!后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