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50P LA-5371P独显主板

楼主(2015-03-14):
这板子,开始时并没有多大的问题,后经小弟拆下屏线后装上,把屏线接口针搞歪19V  和屏上的3。3V电压短路,后电压保护,后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强行拉19V进主板,导致3。3V电压烧短路,后经过努力将主板修复亮机,现在的情况是开机大概三十秒左右会掉电,查了好久都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导致的,会不会是仁宝电压保护引起的,求高手指点

网友:
一直都没有修好这板子。抑闷啊。什么都查完了。没发现哪里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