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MS-7388 V3.2 不开机 开机针上2.4 电压

楼主(2015-03-14):
  今天修了块  V星MS-7388 V3.2   不开机  量开机针电压 2.4  量待机电压2.4 应该 是3.3 才对  应该 查哪里怎么查  求教了

网友:
看看上拉电阻,,IO到开关针直接的线路!!

网友:
2楼正解,按他说的查。

网友:
打下对地阻值,再查下开关线路

网友A:
谢谢 大家  我修好了 是待机块UP7706 坏了 在PCI-E槽 旁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 大家  我修好了 是待机块UP7706 坏了 在PCI-E槽 旁边

很明显是3VSB电压坏,

网友:
UP7706很容易坏。

网友:
给楼主发图纸跟点位图研究下,图纸后面括号是密码。

7388-3.2(822154).pdf

网友:
待机不对就查待机,是不是转换芯片坏了

网友:
是开关电压3.3出问题了

网友:
io看看是不是它拉低了

网友:
有图纸,好修板,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