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18.5寸的屏通用的驱动板没法用

楼主(2015-03-14):
今天遇到个显示器判断驱动板坏,18.5的屏通用驱动板用不了,某宝上又找不到一样的驱动板,改怎么办。

网友:
主要就是分辨率问题了,

刷相同分辨率的程序嘛。

网友:
18。5 的   屏线是 单8   刷  18.5 单8 就行   1366*768

网友:
你得刷程序啊,你得通用驱动板分辨率是多少的,刷楼上分辨率就行

网友:
要刷程序,屏线也与19的不一样,最简单的就是买18.5的通用板,让商家配屏线。

网友:
你得刷程序的,要不不行啊

网友:
找不到对应型号可以刷分辨率相同的

网友:
学习了,用什么刷啊

网友:
我也遇到相同问题,无解中。。。

网友:
  楼主   这个事 程序的  问题 你   刷个  程序就好了      不行就    网上  买个同型号的    就好了